楼主(2011-04-02):
根据众多网友的要求,现论坛将每贴可上传文件的个数由3个上调至10个。

所以,现在各位上传图片也好,上传文件也好,再也不用因为只能上传3个而捶胸顿足了。现在是10个了。很激动吧。呵呵。

当然如果您需上传的图片或者文件太过,有几十个的话,那就还是只能多传几次了。

网友A:
如果能将每个文件的容量能再大一点的话,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将每个文件的容量能再大一点的话,就完美了。

这个正在考虑中,待定。

网友B:
一帖中,贴4个图片的,也用过;转个弯用的。

当然,一次能上传10个图片或文件,会很好;帖子文件或图片多于3个时,不须分断了。

网友C:
文件大小限制是太小了,一个图片很容易就超过1.5M

网友D:
一般照片都有5M左右,能做到5M就好了,多传几次反而没有什么。

网友E:
5M左右的照片,浏览器打开都会成问题,所以图片暂时不会变尺寸。但是可以将非图片(比如压缩文件和文档等)加大。不过好像也有一定限度,否则上传不稳定。

网友F:
稳定压倒一切,否则更麻烦。

网友G:
haha   能多多上传   当然是好事  啊

要是容量大点  就不用这么多的分卷喽

网友H:
看来咱们的地盘越来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