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F-G3 ER17

楼主(2011-04-02):
此变频器原本是好的
因被卸下作“研究” 装上去时忘了把模块螺丝拧紧,通电运转一会儿后模块可能因温度过高而损坏
现换上新模通电试机,电机运转是停顿感 ,之后我把过流检测光耦(A788J)换新的后 上电就显示ER17(过流保护)
且A788J的工作电压正常! 再求助各侠大侠指点

楼主:
此变频器原本是好的
因被卸下作“研究” 装上去时忘了把模块螺丝拧紧,变频器通电运转一会儿后模块可能因温度过高而损坏
损坏后换上新模通电试机,电机运转是停顿感 , 之后我把过流检测光耦(A788J)换新的 再上电就显示ER17(过流保护)
现已测A788J的工作电压正常(5V)!
再求助各侠大侠指点
祝各位大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楼主:
大哥呀,,能指点一下不?
变频器等着用呢

网友A:
运转有停顿感,可能逆变功率电路有故障,应该彻底检查和排除。上电即报警,有误过流信号报出,应确定故障信号是从什么电路报出,并进而排除。如楼主所言,是否为更换A788J不当造成,应细心检查和恢复原电路。有多路电流检测电路,可对比检测,确定故障所在。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通电检测了A788J第12脚(检测信号输出) 电压为0.07V 应该是正常的
但依旧通电显示ER17 显示ER17跟A788J第12脚电压应该有关系呀
为什么还是显示ER17呢,,xq09181大哥 能再指点一下吗

楼主:
还有哦,各位大哥,我是初次修变频器,有没有可以作参考的变频器资料或维修变频器方面的资料呢?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哦,各位大哥,我是初次修变频器,有没有可以作参考的变频器资料或维修变频器方面的资料呢? 谢谢了!
5楼大哥就出来本修理的书呀

网友C:
检查看看6路驱动是否正常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哦,各位大哥,我是初次修变频器,有没有可以作参考的变频器资料或维修变频器方面的资料呢? 谢谢了!
真的呀,书名叫什么呀,去看看

网友D:
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

楼主:
原本以为运放LF347坏了,再在换上新的运放,通电还是显示ER-17故障,,经检测,LF347工作电压(+15V、-15V) 也正常,,但从A788J输进来的电压为-0.16V和-0.1V   经LF347放大后,LF347输出6.8V电压   这个正常吗,,,还是A788J应该输出0V电压?

楼主:
6路驱动和过流保护也有关系吗?  驱动芯片A312H我全换上新的了

网友A:
具体电路,我也不太清楚,凡是动过的地方,再细心检测一遍就是了。
我的另一本书《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维修》,是针对故障检修的,如果感觉有用,可买一本看看。

网友E(2011-05-17):
康沃的好修一点。需要维修联系13830812651

网友F(2017-02-17):
刚刚修了一个ER17的故障,我测量了下引脚电压,仅供参考

网友A:
通电检测了A788J第12脚(检测信号输出)  电压为0.07V   应该是正常的。
正常12脚电压为2.5V。此脚异常可能原因有三:
1、输入侧5V供电丢失;
2、输入信号回路电路断路;
3、788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