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ld m1,ld x0,out y1.行吗?

楼主:
不是的是串联的

网友A:
ld m1,and x0,out y1

网友B:
ld m1,and x0,out y1,串联的常开用and x0就行了

网友C:
LD指令用于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

网友D:
   在梯形图编辑模式下,键入LD M1回车后,再键入LD X0回车,会作为串联接点处理;因为输入M1接点后,光标自动右移到了串联接点位置。
   若是指令表程序,则按以上各位所说。

网友E:
呵呵;你放软件里看能不能转成梯形图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F:
看看书 学学语法 乱来啊

网友G:
先多看看书吧

网友H:
师傅,对工控通讯(比如PLC通讯)方面可是有所研究?

网友D:
限于条件,对通信方面,我也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