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例如一个热水器,需要从周一到周日,每天第一次早8:00开,11:00关;第二次13:00开,17:00关。要求用户能够自己设定时间段。

网友A:
呵呵,等高人说明~!
我只知道可以用A531-A534的来做比较可以完成你说的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确认A531-A534就是代表当前的时间?

网友B:
三菱PLC可以读出时钟的,用时钟的数据和你要控制的时间比较

网友C:
呵呵;花几十元买个可编程定时器,上面的功能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