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为什么能用两台变压器就不用三台变压器,是不是多一台就会浪费电费什么的?

网友A:
应该是配套的成本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购置一台,多一路高低压断路器系统,占地占资金;同时运行时铁损、铜损均会加大,甚至还会多增加母线并联装置等

网友D:
还有关键是供电局每个KV都要收基本电费,就想月租管你用不用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