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4-02):
请教各位朋友!
1、如果电流互感器的K1,K2所对应电度表的接线桩头接反了,就是互感器的K1接在电度表上应接K2的桩头里,K2接在电度表上应接K1的桩头里。会出现什么现象呀?
2、如果把电流互感器的K1,K2短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3、电流互感器检测A相的电流,其K1,K2接到电度表的1,3桩头,这时电度表2号桩头应接A相电源,但我如果把2号桩头接B相电源,会出什么情况?

网友A:
国家的电你也想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家的电你也想偷啊

网友C: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我可没想偷电呀!
昨天和同事们聊到这话题,所以就来请教下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