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求教:有没有一种 感应弧光 的传感器  其作用 是为了避免 氩弧焊机 不起弧 ,当起弧是通过 光传感器 把 光信号 变成电信号 在执行 下个动作 !帮忙 推荐 下 可用的传感器 检测距离 为100MM

网友A:
光敏电阻可以吗?自己设计外围电路,弧光比较强烈,遮光片可以用深色点并加厚。

楼主:
是吗 原先考虑 过使用这个 那还有没有 感光的传感器呢 这个来的简单而且 简便

楼主:
考虑过用光敏电阻 安装有点麻烦 所以 改用 那种 感光型的传感器 这样来的简便 而且便于安装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类的 感应外界 强光 给信号的 传感器! 不过还得谢谢 你的 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