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在特性哪里修改的,不管是颜色线型还是线宽之类的,完全没有反应,╮(╯▽╰)╭

难道CAD装的有问题?

然后吧,在划线的话就是照着这条线的属性来的啦,我就郁闷死了,我我用的2008的,我记得2004也不这样子啊

网友A:
CAD 有些地方有点郁闷,就是在桌面不可以修改线条的属性,如果在当前主桌面上更改后,后面的所绘制的线条不会按原线条属性变化,而是只按当前桌面更改的执行。所以修改线属性必须从线条的属性菜单里面更改。如果要更改当前这条线的属性,可以用对象匹配来实现(MA指令)。

网友B:
可以右键属性里修改,我一般都这麽用

网友A:
CAD里面,我取消了右键,右键很烦人的。这个在选项里面取消。

网友C:
可以更改线型前后打印对比一下有无差别,可能是视图模式设置,不同吧。

网友D:
你是说打印出来没反应吗?
打印有设置的,你必须设置线宽打印才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