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做对吗??求教!

楼主(2011-04-03):
题目如下:
电动机M1启动后20sM2启动。其中M1为Y-三角形减压启动,M2为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试篇写plc控制程序!
我的答案在附件中!请指教
是否可以这样,不用理会他是什么减压启动方式?这样的话就很简单了啊!!

网友A:
先要理清楚,Y-三角形减压启动与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有哪些元件(接触器)需要PLC去控制。
若只有两个接触器需控制,图示程序才可以。

网友B:
既然是控制,为什么只盯住一个PLC控制器呢?你要知道的是控制原理及控制对象的性能、特点、参数,工作流程,PLC的功能等!光会敲PLC代码是没用的!

网友C:
首先必须要了解plc相关特性,然后再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控制,为什么只盯住一个PLC控制器呢?你要知道的是控制原理及控制对象的性能、特点、参数,工作流程,PLC的功能等!光会敲PLC代码是没用的!
那到底要怎样啊??谁能给我写一个啊,题目就是我给的那样!需要考虑谢什么?

网友D:
如果用PLC来控制星-三角启动这样肯定不行哦

网友E:
这个应该自己编了用就是了,貌似考虑太多的话很累。

网友F:
错了 你Y1 是控制星启动的 Y2是三角运行了 那需要在Y2启动时把Y1停掉啦。。。改改就好了 还有就是上面说的 撇开程序不说 就是要了解你的电机参数 还有就是你的电机是空载启动还是带负载启动 负载率有多大 一般说30 KW以下的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带负载很大启动的话 就要星三角啦 一些浅见 都是要自己多去了解

网友G:
这样控制有点浪费,接触器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