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各位大虾:本人想在三菱GT11系列的HMI中作上本设备的说明书,怎么才能够实现呢。 本想用文本做,但是说明书文字太多,显示不了那么多。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文字太多,可以做翻页,屏幕大小是确定了,总不能一个画面能显示任意多的内容

楼主:
就是插入文本吗?怎么做翻页啊?在此谢过啦

网友B:
晕;
用屏了还不会实现换页?

楼主:
刚刚接触,呵呵,惭愧惭愧

网友C:
一个画面做不下,可以做多个画面。

网友B:
一页做不完,在右下角做个换页的按键,再做一页;

楼主:
同志们啊,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在一页当中做一个完整的说明。如果文字太多,能不能实现下移或者换行把屏幕显示不到的地方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页做不完,在右下角做个换页的按键,再做一页;
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在一页当中做一个完整的说明。如果文字太多,能不能实现下移或者换行把屏幕显示不到的地方显示出来

网友D:
想一个页面做也可以,把文字做成二层,这经常这样做一些小提示在上面的,就是文字上面再放一层文字,在某个状态时,就读某个层面。只是在粗一看程序,是有点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