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场问题

楼主(2011-04-03):
一般去一个现场我们都要统计哪些数据啊~除了看铭牌之外......

网友A:
你说的是建立设备台账吗?

网友B:
能不能问具体点。

网友C:
都不知道你要去现场的目的啊

网友D:
那要看你要干什么哦  !   电磁阀,接近开关,电机,操作台……

楼主:
变频器改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