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藕变压器使用时

楼主(2011-04-03):
请教
这个100VA当自藕变压器使用,220V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A:
4-5A左右

网友B:
这个变压器使用380V输入,满载的时候,220V最大输出电流是0.36A,36V输出为2.23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使用380V输入,满载的时候,220V最大输出电流是0.36A,36V输出为2.23A。
能不能讲讲怎么算的?

网友B:
100VA*0.8=80W,P=UI,代入I=P/U,80/220=0.36,二次侧:80/36=2.2A。

网友D:
这样中间抽头 不常用吧 不过算就是上面说的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就这么简单 P=U*I

网友E:
上面说的不对,自耦变压器在忽略励磁的请况下,k=u1/u2=I2/I1=380/220=1.732.
也就是说I2=1.732*I1=0.45A

网友F:
自偶接法时,可以用到200VA

网友B:
我真的觉得奇怪,100VA的设计容量,居然可以用到200VA,超越了铁芯的磁交换计算了,自己想清楚吧,能量何来?
还有一个激磁问题,可以忽略吗?就好像超导体一样,除非你用在特殊环境下,否则,材料的构造就已经限制了你的所有参数。超过了设计的容量,产生激磁电流,但是,二次侧不会因为激磁电流的产生而输出更加大的电流、更高的电压,反而会在一次侧消耗更大的功率。记住,只要存在能量交换,就必须要遵循它的交换规则,否则的话,能量守恒定律你就能打破了。

网友F:
为什么同样铁芯的成品隔离变和自偶变,标称的功率基本差一倍呢?

网友F: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0612869.html

看看吧,我不想多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0612869.html

看看吧,我不想多说了。

老兄,你也是参考网上人家的答复,问题是答案是否对的?自己想想吧,变压器的铁心计算,100VA就只能出100VA的能量,这是材料和设计已经固定的,材料的磁通量跟铁心的面积已经固定了你的容量,有时间多了解一下变压器原理。还有,认真理解一下人家的答复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E:
mat3210先生,从你的回复来看,其实你对自耦变压器的原理搞错了,首先在变压器中励磁电流所占比例极小,在计算时一般忽略(其实是把它放在安全系数里面了),其次自耦变压器的电流计算和隔离式变压器计算不一样,因为电流一部分来自线圈的上部(电联系),一部分来自线圈的下部(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