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用电磁阀控制汽缸运动,有没有办法做到控制快慢速。可以的话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A:
用PLC控制电气比例阀可以作到。

网友B:
加个比例阀啊  或者加个压力阀 通过模拟量控制空气的压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个比例阀啊  或者加个压力阀 通过模拟量控制空气的压力了

楼主:
具体怎么做能教下吗?

网友D:
用PLC控制电气比例阀可以作到

楼主:
用PLC控制电气比例阀可以作到?具体的怎么做能不能教下?

楼主:
有哪位能帮帮简单的给个程序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E:
控制气缸的快慢速,我想还是算了吧,气压这个是不好控制的。

网友F(2011-08-12):
我也很想知道哪种阀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的

网友G:
建议用步进或伺服吧,气缸不好搞的。

网友H: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试试用节流阀。。

网友I(2011-10-15):
MAC电磁阀专卖,资料或样品有需要请联系QQ1960034967
小杨

网友J:
建议改用电缸

网友K:
比例阀只能控制气体的压力大小,也就是说控制进入到气缸里的气压的大小,怎么能控制气缸的运动速度呢?气缸的运动速度很难控制的。除非气缸直接在外面设置了一个速度调节的。

网友L:
气缸不推荐用来快慢速控制,推荐用电缸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