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我用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SW7D--GPPW)编写的程序,为什么用高版本的GX Deveioper Version 8.31H(SW8D5C-GPPW-C)就打不开了,是版本不兼容的问题吗?
 打开是显示:指定的工程的CPU本版本不支持,请指定相应的CUP工程:我用的是FX-1N-40MT的PLC
还有就是软件里:读取其它格式的文件,选了之后怎么看的出我打开的是什么样的格式了!

网友A:
FX1N的是可以的,不用读取其它格式文件,直接打开试下

网友B:
有个FX专用的软件你可以下载试试啊

网友C: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程序,应当可以的;可照2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1N的是可以的,不用读取其它格式文件,直接打开试下
我直接打开时会显示错误:指定的工程的CPU本版本不支持,请指定相应的CPU工程:
有时间还会显示:COM{Component Pject Model} Eeeor
                     < COM:15010801>
搞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D:
呵呵;FX1N是都可以支持的;

网友E:
没有问题的。

楼主:
用目前最高版GX Works2就行,就是用GX Developer8.31H版就打不开了,真是烦呀,有没有和我同样经历的朋友呀,我 实在是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目前最高版GX Works2就行,就是用GX Developer8.31H版就打不开了,真是烦呀,有没有和我同样经历的朋友呀,我 实在是想知道为什么!
可以用读取其它工程的方式打开的

网友F:
你用的版本可能是要注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