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我的程序是按照教程上编写的,为什么给步进电机输出脉冲的时候电机没反应,监控下看到S0 S23 y0的下方有OFF的标识,怎么回事啊?救命!

网友A:
对着教材在检查下。

楼主:
检查了好几遍了,不知道哪出错了,对了,我50VA的变压器给步进驱动器供电,是不是有问题,我步进电机是3A的。

网友B:
我也不懂,帮你顶一 下。

楼主:
谢了,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C:
先查PLC是不有脉冲输出;
有的话检查驱动器设置及接线;

楼主:
都没问题的啊,就是我的PLC是高电平输出,输出端是24V,Y0 Y1 Y2 Y3 Y4 Y5 Y6 Y7,步进驱动器5V应该接到PLC输出端的COM,我的却是不得不接到24V,是不是要接个电阻?如果不加电阻是不是电机不转的?还有我直接用5V电接到驱动器的PUL+ PUL-上可以快么(测试电机驱动器的好坏)?

网友D:
你的PLC输出是NPN 还是PNP NPN 的话你的驱动器的COM 接PLC输出的COM PNP就是5V接COM 还有就是检查你的步进电机接线对不对,脉冲频率有没过高太高就电机跑不动的

网友E: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0V为脉冲信号,但你接的是+24V,这是肯定不行的了。如果是24V电压,这要在24V或者0V上面串一个2K电阻。

网友F:
应该是低电平输出才行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0V为脉冲信号,但你接的是+24V,这是肯定不行的了。如果是24V电压,这要在24V或者0V上面串一个2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