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新手哦  请各位师傅赐教  一般家庭照明线路配线的那个地线是怎么弄的?不甚感激!!!

网友A:
找根2米长的直径8mm的钢筋砸,在地下挖2米得大坑,在坑里把钢筋砸下去,地面上漏着的钢筋头,焊一个大螺丝帽,用10平方线的铜线固定到螺丝帽上,再把大坑用土埋了引出的10平方铜线就是你要的地线,如果感觉不“完美”在坑里撒上十斤盐,在把大坑用土埋了。

网友B:
2楼不错只是自家做的而已,假如是整栋楼就需正规一些方法差不多,只是用的材料有点区别(贵一些)

网友C:
楼房都有,平房自己砸

网友D:
采用人工接地时,接地体可用垂直埋入地下的圆钢、角钢和钢管,以及水平埋入地下的圆钢、扁钢等。常用的钢管直径为50毫米,管壁厚度不小于3.5毫米,扁钢则以40×4毫米为宜;角钢以50×50×4为宜;长度一般为2--2.5米。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