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如题,改造一台磨床,采用三菱FX1S的PLC,国产伺服,自动部分倒是简单,程序控制就好了,关键是手动部分要接一个电子手轮,原理和数控机床一样,1倍、10倍、100倍率控制伺服,方便调机!
翻了三菱的变成手册,都没有提到过类似的问题,只有高速计数器,还 有位置控制的绝对值编程,不知道如何使用起来!

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FX1S本身不带有手脉控制功能

网友B:
不行就试试点动控制吧。。。设定几种点动频率 节省时间

网友C:
换个高版本的PLC吧

网友D:
直接把电子手轮接到伺服的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点!

楼主:
我看到永宏的PLC貌似就可以,30的加模块也可么?

楼主:
直接接上就失去意义了,首先变倍率就难搞定,要去调整伺服,最主要的功能是手脉到定位处采用一键定位,将卖出数直接记忆,开自动就无需再输入数字了

网友D:
那好吧,用FX2N-20GM吧!

网友E(2024-01-08):
回复 楼主:
fx2n能用手轮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