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问下,家庭里漏电,就是德力西 DZ47的空开,为什么合闸后几分钟后就跳了。什么原因呢?谢谢。空开是2P50A的。

网友A:
2P50A的带漏保吗?50A的是家里所有用电器总开关吗?

网友B:
先换一个看看。

网友C:
你家里的用电设备有漏电的现象,正常情况下,开关是不会自己跳闸的,但是有漏电的话就会跳了,你看把家里的用电设备全部拔掉,看还会不会跳,如果不跳,那你就逐一插上看插什么电器时跳,也不排除你的开关本身有问题,但你可以试下

网友D:
有可能是开关问题了

网友E:
很可能是开关问题,目前德力西的质量大不如以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开关问题,目前德力西的质量大不如以前了!
好东西时间长了,就有水货了

楼主:
不过我这个是空开啊,不是漏电。空开不是过载才跳的吗. 难道真的是大家说的那样,质量不好。

网友E:
不过我这个是空开啊,不是漏电。空开不是过载才跳的吗. 难道真的是大家说的那样,质量不好

    回复:我们这经常出现,楼主先换个试下!

网友F:
先换个相同容量等级的空开试试,不行的话再排查具体是哪漏电。

网友G:
如果不是漏保的话,那估计就是空开的问题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H:
可能像楼上所说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开关问题,目前德力西的质量大不如以前了!
好东西时间长了,就有水货了
还是施耐德比较好

网友J:
有2种可能,一种是负载,一种是空开,(先把空开关掉)你把空开下端的线给拆看开关还跳不跳,如果跳就是空开,如果不跳就是家里负载或线路的问题,

网友K:
空开可能有问题,带不了额定负载。

网友L:
还是施耐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