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03):
电流互感器都有个铭牌,为什么在装电流互感器的时候,铭牌上的字都是倒着的?为什么铭牌的字不是正着的。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安装是根据电流方向的,正面是电流流入的方向。

网友B:
习惯就可以了啊  这些东西问太多的为什么是没这个必要的啊

网友C:
是为了安装方便倒过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为了安装方便倒过来装的

电流互感器铭牌上的字正反无所谓了?不会吧!

网友D:
只要接线正确就行,管它字朝哪。

网友E:
哈,只能证明这个东西做的不严谨。

网友A:
有些人的回答有点搞笑,互感器怎样装要根据电流的方向,当电流从下往上进来的时候,互感器就要反过来装了,当电流从上往下走的时候,互感器就要正面装,有问题吗?不使用正反方向来调换就只能用二次线的头尾序来将就了,两种方向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F:
师傅一个反问号把我弄糊涂了,哎,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