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各位高手,请问,怎样才能保存硬件高速计数器的当前最大值,指点指点!谢谢各给了,能给程序最好!

网友A:
先用HSCTR 读出当前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高速计数器的CV值都是放在R4125 用DMOV 寄存器 R4125  这样就可以把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实时记录下来啦

网友B(2011-09-25):
只能把适当的计数用HSCTR读出后,再做比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