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今天去面试,老板叫我编一个单按钮星三角启动程序编出来 他说缺少防抖电路我还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不知该老板所指。
   通常所说的防抖,是指防触点抖动;若PLC输入的滤波时间不够的话,可将触点信号、加个短暂延时再用。

网友B:
呵呵,没经验,只是看别人做过时间延迟信号可以实现防抖

网友C:
在断开星形接触器后,加一个约0.5-1秒的延时电路,再让三角形接触器吸合。
不知道楼主讲的是否这个意思?

网友D:
应该是按钮触点防抖,因为是单按钮实现启停,必须得加防抖动程序,一般加个1秒钟延时,不然的话有时按钮是没有作用的!

楼主(2011-09-08):
我觉得也差不多 因该是加个延时

网友E:
楼主 在程序中可以让单按钮延时个0.5-1.0S 在启动好了,这种启动在设备上是很常见的,就是为了防止无意间的碰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