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请教高手,一台西林EH600A变频器控制两台5.5KW水泵电机。经常出现故障码E.OC1。请问怎样排除。此变频器的参数怎样调整设定。谢谢

网友A:
先带单个电机或不带电机试下看看还报不报啊

网友B:
一台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电机,两台电机如果不是同时起停,则跳过载保护是正常的。这种拖动方式是不可取的,易损坏变频器。建议采用一拖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