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1 打个比如1平方的铜导线可以通10个电流,2平方可以通8个电流,那么两根1平方的导线并在一起是否可以通20个电流?
2  我现在想把3跟20平方的导线并在一起作为一相电源使用,从配电室通向控制盘是否可以,是否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隐患。

网友A:
内阻不一样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均匀,导致某一根过热

网友B: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电阻大的过热还是电阻小的过热

网友C:
电阻小的过热

网友D:
不推荐这样做,除非你有很大的预留量。否则纵使是同一型号的两根导线也无法保证有相同的电阻,从而造成电阻小的过热。

网友E:
楼上几位都说的很清楚了,买新的电缆吧

网友F:
同样的导线越并的多,电流越小,是导线中心散热不好。

网友G:
放心地用吧,三根线之间的电阻差微不足道,电流虽有大小但不足以让某一根线过热,实际应用中只要测一下各线电流,如果发现某一根线电流小很多,那一定是接线端子没做好。

网友H:
两根1平方的导线并在一起不可以通20个电流,两根要少一点,乘系数0.8。三根系数更少

网友I:
为什么电阻小的发热

网友J:
只要不穿管敷设,我认为没问题,而且就是这么并联使用的。但是哪有截面20平方的?16平方的上一挡就是25平方的。你要通过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两根1平方的导线并在一起不可以通20个电流,两根要少一点,乘系数0.8。三根系数更少

N根相同的导线并用,这是不是有公式可遵循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放心地用吧,三根线之间的电阻差微不足道,电流虽有大小但不足以让某一根线过热,实际应用中只要测一下各线电流,如果发现某一根线电流小很多,那一定是接线端子没做好。
不同意是理论 同意是经验 我顶 电阻小的为什么就发热啊 那以为是电流大吗 但他电阻小呀   只要是  你接的线没有伤 两端接捞 就是一根铜一根铝并的也没事

网友M:
大电流配电的地方,经常这样用的啦,我用过很多次。
但并线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线都可以并,一般必须采用同种规格,同样长度的线来并,主要接点要处理好,接好后要根据相关要求检查每根线的电流和发热。

不同材质和规格的线并就不可以简单相加,要折算的,有兴趣你慢慢算。

简单的两种错误,如铜线并铝线满载则烧铜线,如同规格长度不同,满载则烧短的。也就是电阻的关系而已,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N:
交流电在传输时还有一个趋肤效应!高压电力线为什么每一相并排走四~五根线,并用支撑架隔分开,我想多与这个原因有关!

网友O:
为什么要三根并作一根?如果只是缺少一相电源线的话,建议直接换新电缆。如果是想在现有三相电源线的基础上添加载流量,按照安全的做法,应该是把新的三相电缆的三相分别并在原来的三相上,而且要做好接头的压接,电阻尽量小。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大电流配电的地方,经常这样用的啦,我用过很多次。
但并线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线都可以并,一般必须采用同种规格,同样长度的线来并,主要接点要处理好,接好后要根据相关要求检查每根线的电流和发热。

不同材质和规格的线并就不可以简单相加,要折算的,有兴趣你慢慢算。

简单的两种错误,如铜线并铝线满载则烧铜线,如同规格长度不同,满载则烧短的。也就是电阻的关系而已,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哥 为什么是烧铜线呢  因为铜的电阻小 然后就电流大 然后就发热大 然后就烧了铜吗  还是因为P﹦U²∕R    但是同样横截面积的铜和铝  铜承载的电流要远大于铝的啊

网友P:
受益匪浅,哈哈哈!!!!

网友Q:
不错啊,各有各的思路,当时一楼不是简单的相加,并得越多越容易出问题除非每根比负载电流大很多

网友R:
如你有一点常识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多多学点吧

网友S:
从配电室通向控制盘的接线距离只要短,接线端子做得好,应该是可以的。但一般这样做只是作应急处理才用。

网友T:
理论的和实际的不一样,不要大意,不可以有侥幸心理,不要被书本的知识全部覆盖,在实际当中多多的学习一下。
都向你说的那样,怎么产生的电缆的?

网友T:
如果趋附效应成功的话,那么做成空心的薄壁铜管就哦了?

网友U:
我同意那句话:不同意这样做的都是理论上的,同意的都是实际干过的

网友V:
趋肤效应在工频低压线路中是没有的!

网友W:
不存在发热,电阻微不足道

网友X:
我们经常这样用

网友Y:
如果两条线是同厂同规格的线问题不大,否则换线吧

网友Z:
集肤效应   说的是中频范围吧

网友AA:
尽量是别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大电流配电的地方,经常这样用的啦,我用过很多次。
 但并线是有要求的不是什么线都可以并,一般必须采用同种规格,同样长度的线来并,主要接点要处理好,接好后要根据相关要求检查每根线的电流和发热。

 不同材质和规格的线并就不可以简单相加,要折算的,有兴趣你慢慢算。

 简单的两种错误,如铜线并铝线满载则烧铜线,如同规格长度不同,满载则烧短的。也就是电阻的关系而已,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哥 为什么是烧铜线呢  因为铜的电阻小 然后就电流大 然后就发热大 然后就烧了铜吗  还是因为P﹦U²∕R    但是同样横截面积的铜和铝  铜承载的电流要远大于铝的啊

请注意我说的是满载,比如载流50A的铜线和铝线并起来,通过100A的电流时,铜线烧。

网友AB(2011-05-22):
没有20平方的规格

网友AC(2011-06-24):
学习了,O(∩_∩)O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D:
引用 网友V:
趋肤效应在工频低压线路中是没有的!
[/quote
赞成!]

网友AE:
没有问题,除非接线不牢。

网友AF:
不同意这样接法

网友AG:
放心用,不过接头要接好,不然接触好的一根会过流。

网友AH(2011-07-27):
学习中,受益匪浅。

网友AI:
我经常在用
没关系的
只要接头处理好
没问题的
貌似没有20平方线吧
2.5 4 6 10 16 25 35 50 75 90 120等等

网友AJ:
距离足够短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AK:
你公司很缺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