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了病毒调试 程序时会不会扰乱PLC运行?

楼主(2011-04-04):
电脑中了病毒调试 程序时会不会扰乱PLC运行?
FX2NPLC在并联通信中PLSY指令点动能运行,连动时指令就不执行了,各位有何高见?自己怀疑是电脑病毒。
蓝色框以下都不会执行(包括蓝色框内的指令)。

网友A:
你只写一条这指令试下,能执行的

网友B:
这个很难说的啊

楼主:
试过
我试过一条指令是可以运行,但全部就不行,为什么?以前的设备这样都可以。
现在主站从站都不行。

网友C:
电脑中毒了是不会影响主机的PLC运行的,除非中毒后删除了某DLL文件,导致PLC编程软件无法运行。

网友D:
肯定不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E:
同意四楼的意见 ,经历过别的PLC出现些类问题,感觉和病毒无关

网友A:
读下PLC的D8001看下版本号是多少
对于FX2N,版本2.11以下版本,PLSY,PLSR指令只限任何一个编程一次

网友F:
应该与病毒没有关系的。现在的病毒还没有那么高级。

楼主:
正如8楼所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