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表

楼主(2011-04-04):
我有一台3200A的断路器,用2500A的互感器。1500KW的功率表,现在想换成2000KW的功率表,互感器也要换吗,换成多大的

网友A:
不用换,照接就行!

网友B:
一般都不用换,互感器都是XXX\5A!看新的功率表是否系5A的!

网友C:
功率表是直读表,由1500KW换成2000KW的是最大读数,不必更换电流互感器,但表的电流值不变,其读数就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