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请教。我用S7-200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采用0-10v 电压控制,但是启动之后直接就到工频了,
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设定值比实际要大的。测量PLC模拟量输出为0.3V,观察模拟量的输出为5900左右。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是PLC的使用问题,也许你在PLC中的模拟量标定没有搞对。检查下自己写的程序,输出的标量规格化是否正确。

楼主:
你说的意思是转换不对吗?
我用了一个比例库来转换模拟量输入的。或者说我的传感器的对应量程搞错了?

网友B:
检查变频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