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有谁知道集成块F006的管脚的意思,F006有十个脚,是怎么排列的?它与F007有何区别?可以互换吗?互换时应注意些什么?

网友A:
F006及F007属于较早的国产通用Ⅲ型运放,对于早期产品,其管脚排列不太规范,常见的
F006:     2---OA1  3---IN-   4---IN+      5 ---V-    6---OA2      7----OUT     8---V+     9.10-----COMP1.2
F007:   1---OA1   2----IN-     3---IN+    4---V-     5---0A2     6---OUT     7----V+
  OA1.OA2(失调调整)  COMP1.2 (补偿端)
  F007与F006相比,就是少了两个补偿端,故圆壳的FOO7代圆壳的F006是可以的,只是在焊时要注意管脚对应问题。对于方形的则难直接代换使用。
 管脚排列:F006:圆壳突出的方块为10脚,顺时针数为1-9脚。F007圆壳突出的方块为8脚, 顺时针数为1-7脚。对于方形的其管脚排列与通用IC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