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我在做一个触摸屏配合PLC控制,我在触摸屏里面用很多数值输入原件作资料存放,数值输入原件设置:本机 RW0开始到RW2499作为全部数值输入原件的地址。把RW0-RW2499地址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原件(来源地址从本机的RWI0  字数2500,目的地址PLC  R0开始)作为触摸屏和PLC联机控制运动的一种动作,按触发式按钮触摸屏的RW0到2499地址的数值会输入到PLC的R0到R2499里面。由于有多组动作可以选择。我在触摸屏上编第3种组动作数值输入原件的时候,发现触摸屏的数值输入原件地址是从RW6000开始了。把第三种动作做完到了RW8499了。因为PLC的寄存器R地址6000以上就是其它系统占用了。触摸屏里面的RW6000到RW8499数据,怎么样可以实现传输到PLC寄存器R0到R5000里面?(触摸屏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各位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触摸屏问题
来源地址从本机的RWI0  字数2500,目的地址PLC  R0开始
RWI和RW不是同样的设备类型,您将设备类型改过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