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请问哪位老师有西门子自动化管理器,就是西门子s7-300安装之前必须安装的,不是授权!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whj00001@139.COM

网友A:
Step7安装盘上就有~~~~除Step7外,Wincc,WinccFlexible等几乎所有需要授权才能使用的软件安装盘内均有。

另外,该软件随Step7安装同时安装。无需单独安装。

单独安装的情况仅限于软件安装完毕后授权管理器服务不能开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