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干扰严重

楼主(2011-04-05):
最近干扰问题困扰死我了。
我现在用的MR-E系列的伺服。做定位控制。接地什么的都接好了。PLC实际发的脉冲和伺服接受的脉冲差的太多了。比如我PLC发送5000个脉冲,伺服接受就能达到7000个,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过三菱技术支持也没说出什么来,恼火!
还有三菱的技术支持说把伺服的接地从控制柜中单独引出来,至于吗?我按他说的做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A:
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应该是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干扰问题困扰死我了。
我现在用的MR-E系列的伺服。做定位控制。接地什么的都接好了。PLC实际发的脉冲和伺服接受的脉冲差的太多了。比如我PLC发送5000个脉冲,伺服接受就能达到7000个,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过三菱技术支持也没说出什么来,恼火!
还有三菱的技术支持说把伺服的接地从控制柜中单独引出来,至于吗?我按他说的做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设置的都对啊。电子齿轮比什么的都对的。难道还需要其他特殊参数的设定?

网友B:
参数初始化后试一下

网友C:
我没用的是松下的,也经常遇到干扰情况,上次修了一天也才让他相对稳定下来,我觉得你可以把私服上的接线全部换成屏蔽线,加上接地,再将伺服驱动器上的线和电器箱里的接线分开布置,效果会很好,或者是直接加一个滤波器!

网友D:
再大的干扰也不至于这样,可以控三菱支持说的那样,拿出来单独试一下,如果还是那样子的话,不要急,多试几次,干扰是应说是没有规律的,但如果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可能会有规律,楼主去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好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大的干扰也不至于这样,可以控三菱支持说的那样,拿出来单独试一下,如果还是那样子的话,不要急,多试几次,干扰是应说是没有规律的,但如果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可能会有规律,楼主去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再好好解决。
我拿下来试了一下,现在干扰要小很多,误差在60左右。肯定是干扰的事了,怎么会怎么大的干扰呢?

网友E:
伺服自己就是个很大的干扰源 我单位也遇到过 后来就全用屏蔽线 单端接地 你得PLC也要接地 然后加滤波器 要单独的 不要和别的器件公用滤波器 我们这样改就好了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 把伺服外面加个钢网壳子 再接地 这个可以阻隔绝大部分的干扰 我做过实验的 希望能帮到你  GOOD LUCK

网友E:
还有 尽量减少信号线的中间接点 直接PLC-伺服最好

网友F:
信号线尽量短,使用屏蔽线、做好接地,外部24V电源处理好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G(2011-06-26):
用MHM-02系列 高速光栅隔离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造成计数误差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干扰。通过隔离、整形、转换得到完美方波信号,这样就可以避免计数误差了。

网友H:
动力电源的问题吧,我曾经试过将变频器和伺服器放在同一电箱里,相隔没有50MM都没有干扰呢

网友D:
我拿下来试了一下,现在干扰要小很多,误差在60左右。肯定是干扰的事了,怎么会怎么大的干扰呢?这个是脉冲的干扰,那就要从脉冲的电源着手去查一下,最好,单独给脉冲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主要是电箱内的其它东西干扰,如变频器,开关电源,你把其它能接地的都接地,再试下,还有就是信号线不要太长。

网友J(2012-05-18):
现在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样的程序,运行一个伺服系统,定位是精确的,就是PLC发几个脉冲,伺服驱动器显示接收到几个脉冲,一旦把另一个伺服系统的使能加上,运行的这台就会收到干扰。谁有解决的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