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那位老师知道电磁制动电源原理图                  谢谢

网友A:
整流块?那不就是直流电吗?

网友B:
电磁制动器其实就是通电后产生磁性把钢板吸上达到脱离刹车片效果,从而打开,失电后失去磁性有复原达到原为起到刹车作用,一般是直流,也有交流的

网友C:
怎么抓图啊?我想给你发啊

楼主:
就是380伏交流变直流.五楼的老师你那个图哪里有.我看看

网友D:
有380V整流成170V的,还有220V整流成99V的,还带快慢速的。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380v变17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