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我是一个初学者  刚下载那个三菱触摸频的软件  安装不上上面有个什么半角数字

网友A:
是不是安装序列号?如果是,和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可以用同一个
网上搜索三菱软件序列号也能找到的

网友B:
EnvMEL你这个没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