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小弟是一个PLC新手,厂里现有一台切割机,用的是三菱PLC,现要改成可以设定长度的人机界面,用旋转编码器计算长度可行吗?请问各位老大要怎么计算,请编一个简单的程序给我,谢谢了

网友A:
高速计数 乘除运算 比较

网友B:
使用编码器定长完全可以,可是怎样计算是一繁锁的问题,要看编码器的脉冲数,还要看编码器所配码盘的直经周长,计算一个脉冲的长度,怎样安装编码器及位址再进行计算。

网友C:
可以的,普通点击最好加个变频和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