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请问大家关于恒压供水传感器的安装离水泵出口的距离多远比较合理。

网友A:
没有具体限制的,但是最好要装上缓冲器。

网友B:
加个环形的缓冲器,关键是压力变化能跟上不要太滞后。

楼主:
环形的缓冲器没见过,可以买到现成的吗?具体型号有不?

网友C:
环形缓冲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圆环的,一种是U形的,圆环的有成品,但只买一、两个不太好办。最好自己制作,如我们就是用14*2的无缝钢管自行制作。对于没有制作经验的建议做成U形的较简单。不要忘了安装一只针形阀门,一是便于关断、二是调整针形阀的开度也可起到缓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