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我单位西门子PLC使用过程中,电工因为误接线将220V电源串入西门子PLC24V电源中,其24V给CPU及输入、输出、模拟量模块中,造成CPU及5个输出模块,4个模拟量模块烧坏,损失惨重。

网友A:
这个失误有点大,大意了吧

网友B:
损失大了,西门子PLC确实贵

网友C:
确实,我以前用欧姆龙的PLC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结果吧CPU的电源模块烧了,寄给上海总部维修,一分钱没要就出了个运费就弄好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更喜欢用欧姆龙的产品。

网友D:
怎么会烧坏那么多啊

网友D:
看样子得想个法子,把损失降到最低才行

网友E:
没有按照规范去做啊。我以前也经历过,我们电工把零线也接到项线上了。问题的关键还是没有检查,接完线,再检查一遍。再分级送电检查。

网友F:
这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G:
贵东西就要找个好技工干活呀,这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