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三菱FX2NAD模块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我想用它来控制内部的T值5至十秒用什么指令控制,给点提示我自己试试

网友A:
你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是0mA对应5秒还是0mA对应10秒?自己先定义游戏规则,再来论坛发贴提问。

另外,欧姆龙板块提问三菱,你是来砸场子的吗?

楼主:
和变频器同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