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请问各位前辈欧姆龙的H7EC-BLM是怎么接线的
它标到      1   COUNT 30 CPS    2
              3   RESET  20  MS    4
  还有     CONTACT       1   2   接一个开关
                                  3   4   接一个开关
  OPEN COLLECTOR       1   2   为一组
                                  3   4   为一组
它的接线原理是什么?   我是个新手,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呵呵;最高频率为30HZ的计数器;
1、2接DC24V信号,接通一次就加一;

网友B:
这是欧姆龙停产产品,替代产品H7EC-N
1-2接计数用信号---触点信号,无源信号,如果接带电压的信号要注意,接不好就坏。
3-4 复位用,与面板的按键功能一样。

网友A:
我手上有个是H7EC-BVLM,输入是要DC24V的;
侧面上有接线图,上面有标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前辈指点

网友B:
注意楼主的型号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个是H7EC-BVLM,输入是要DC24V的;
侧面上有接线图,上面有标记的;
注意:楼主的型号中没有V,你的带V,必须有源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