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近来因一大功率变频器故障在拆下模块测量时发现,只要在阳光下测量(MF47万用表X10K档)在没有给触发信号的时候C,E极电阻值比较低类似微导通,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接近无穷大的,测量了几个(包括从仓库新领出来的)后发现都是这种情况。而当把模块拿到无阳光照射的地方测量时,一切恢复正常,无触发信号时C,E间电阻值接近无穷大,有触发信号时接近于0。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很困惑,还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模块为拆机西门康500A/1200V单管

网友A:
G-E间短接一条线再测一次告诉大家结果,悬空的话不好说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用普通手电筒照射作上述测试,结果和在阳光下差不多。

楼主:
明天试试2楼的方法

网友B:
换个万用表测吧 用500型或者其他型号

网友C:
如果你让光照到模块里面再测一下那就更好玩了。

网友D:
哈哈,电子元件有光敏特性,但不开盖下,只是放在阳光下测量,即产生导通现象,以前未注意,可能为模块外壳有透光。内部IGBT晶体管的PN结受光激发,产生微弱导通电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