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5):
大家好:怎样通过“频率”计算出所对应的“功率”是多少呢?
           比如:我现在电机是25KW,那12KW所对应的频率是多少呢?
谢谢大家了帮我算下。。最好能写下计算公式

网友A:
你说的是变频器吗  如果是的话  那要看你的V/F菜单的设置了 一般默认的是正比线  如果转矩一定的话  那么功率也是

网友B:
没明白楼主需要了解的是什么?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我觉得算出来也不是很准确。
根据P=√3×U×I×cosφ
得到U=P/(√3×I×cosφ),由于电机处于非标准工况,电流需要测量,cosφ也有误差的
根据计算的电压,用变频器的U/F曲线推算出F。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楼上您们好,我见他们好多用这个公式(f1/f2)3=p1/p2
f1是一个自己想要的频率,f2 是50HZ,它们相除的3次方等于p1(所要的功率),p2是一个总功率,这样就可以算出我所要的一和HZ数所对应的功率是多少了 ?
例如:一个电机的功率为50KW,当我运行40HZ的时候它的功率是多少呢?
  (40HZ/50HZ)3=p1/50KW
=0.152X50KW
=25.6KW
当40HZ的时候为什么才是25.6KW,才是工频的一半?
这样算不知道对不

网友D:
我也来学习,我会继续关注。

网友E:
等高手 回答

网友C:
你这个公式适用于离心泵和风机类,功率是指轴功率,这是由泵和风机的特性曲线导出的
正如你的计算,正是泵和风机变频节能改造的理论依据。
对应还有另两个公式:
Q1/Q0=n1/n0
H1/H0=(n1/n0)2
Q为流量,H为扬程,n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