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编程电缆通讯

楼主(2011-04-05):
看到网上有不少人提到一台PC机只能支持一根USB 编程电缆。想问下各位大侠:一台PC机只能支持一根USB电缆是什么概念?意思是说比如我一台笔记本电脑安装驱动连接了一根USB-PPI电缆和S7-200通讯,能不能再安装另一个驱动连接USB-SCO9-FX电缆和FX-2N来通讯呢?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要把前一个USB驱动卸栽掉再装另一个驱动才能和另外一个CPU 通讯呢?

网友A:
应该不用卸载的,我电脑中同时装了三菱PLC、触摸屏、伺服等的USB驱动都可以

网友B:
呵呵;一般是不会冲突的;真的有冲突的就换个USB口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