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MP277 十寸触摸屏不启动,是什么原因啊!
           提示:scanning  wince flash  file  systen!
                           partition  NO=1
                          please wait,,,,,,,,,,done
                          startup  in  progress
                  我的QQ:1099393130   邮箱:cddhb123@163.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1-12-20):
启动不了你就试试更新固件。

网友B:
楼主解决了没有?不会是在下载过程中断电了吧?
是不是要恢复出厂设置呢。。。

网友C(2012-02-01):
做一下OS更新试试

网友D(2012-09-05):
现在听说西门子smart屏也能连S7-300CPU了,那选择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