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s7-300怎么使用SM331采集电流信号?我知道SM331可以采集4-20mA的电流信号,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画梯形图。比如,我现在只采集一个电流信号(2线制),具体该怎么画梯形图,或者该怎么写程序?不胜感激,谢谢!接线部分基本清楚,就是不知道怎么用FC105来实现。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做线性整定,你无需使用FC105,仅需要直接读取模拟量通道即可。

直接读取大致就是  MOV指令,IN为输入通道,OUT为要保存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