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P1H编程问题

楼主(2011-04-06):
大家好,下面是几个问题.(用的智能输入方式)

问题1:相信大家都用过CX-P里面的"以短条显示"这个功能,但是它必须在只读模式下,请问能否不在只读模式下就实现短条显示或类似的显示?现在一段话写那么长,编程的时候很不爽...像三菱那样自动换行多好...

问题2:比如我要把一个常开接点改为常闭接点,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把现有的删除重新再输一遍常闭接点,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A:
问题1:那的确有点痛苦,反之,你不能将程序行写的短一点?
问题2:右击触点,选择反转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那的确有点痛苦,反之,你不能将程序行写的短一点?
问题2:右击触点,选择反转即可。

谢谢,那个问题1真的没办法了嘛?
PS:你的签名很有意思!

网友B:
问题1确实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那的确有点痛苦,反之,你不能将程序行写的短一点?
 问题2:右击触点,选择反转即可。

谢谢,那个问题1真的没办法了嘛?
PS:你的签名很有意思!

只读模式下你也能编辑啊,按F2就可以编辑了,编辑完了按Shift+F2就可以保存。

楼主:
这个办法不错,谢谢

网友C:
哇,学习了,说实话我还不知道这个短条功能,从来没用过。
是不是我的程序都写的很短哦,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