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流

楼主(2011-04-06):
110KW变频器用45HZ运行时的输出电流为多大~~~~~~~~~~

楼主:
具体的算法是什么···

网友A:
110kW的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输出频率,在矢量控制下或者在DTC控制下,其输出电流可以达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像你说的,45Hz时,110kW的变频器可以输出的电流肯定能达到220A以上的。

楼主:
我用的 是V/F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是V/F控制
如果是V/F控制,45Hz时达到额定转矩(额定电流)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