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我用永宏PLC 控制 PSW6600 切换画面,控制区为R0,长度为两个字节,状态区为R10开始,
   当想切换画面时,将R0改为画面5,然后等待R10变成变成5,再等待30秒,将R0改为6,等待R10变成6,再等待30秒,将R0改为5,如此循环测试。
   调试中发现即使PLC将R0改为了5或者6,人机都不能立即响应,有时候1秒内就可以切换,有时确要10秒左右。为什么人机不能立即检测到R0的改变?

网友A:
提高通信频率,再看看程序的时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在屏上做了一个控制区R0的数值显示。就算R0由PLC改成了目标值,而且也在屏上显示出来,但画面就是要等一会才切换?时间有长有短,有时1秒以内,有时几秒钟。

网友B:
直接在画面上做跳转画面的窗口,看看切换的时间,先排除是屏体自身的问题。

网友C:
应当是程序或设置的原因;

楼主:
做了一个测试,在界面里面在放很多数值显示的元件好,反应就快了,没有放很多数值显示元件的界面,反应就慢。

是不是HITECH 的BUG呢?

网友D(2013-01-06):
画面属性中设定读取区设定下,效果相对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