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三菱FX2N我想用AD模块通过变频器输出频率大小来控制PLC内部时间的变化,我想控制在5至10秒怎么来靠程序来实现,第一次用模拟模块,有些不明白哪位老师能帮我举几个例子我学习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反复问有什么意思,一个连游戏规则都没有搞明白的怎么去做控制,频率与时间本身就是两个物理量,你必须通过一个游戏规则去整合。

第一次用模拟模块,你就连厂家的手册都不看就反复来发贴?

楼主:
老师批评的对,我先看资料试试不明白再问,第一次做没多大把握谢谢你的批评。

网友B:
多看书  书上的理论需要你自己动手实践才能加深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自己试试FX2NAD模块2通道的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C:
2AD不到一千;

楼主:
和一个PLC差不多的价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一个PLC差不多的价格啊
模块的价格都不低的!

网友E:
PLC内部本身就带有时钟控制。

楼主:
大哥我不需要时钟,要模拟量,价位谁说的靠谱呢。。。

网友F:
找合适的代理买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FX2N-2AD-BD,160大洋左右,最多200顶天啦


又来了;
再重申一次:FX2N是没有2AD-BD这种通讯板的;
FX1N-2AD-BD是有的,但不适用于FX2N系列;
FX1N-2AD-BD的价格是你说的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