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请问图中的漫反射光电管2适合用什么光电管?越小巧越便宜越好
工作要求是 皮带运行,输送储液箱,当储液箱前进运行到慢放射光电开关1的时候,皮带停止,泵开始运转,将液体注入到储液箱,当液体上升大概6cm,慢放射光电开关2触发,泵停止工作,皮带开始运行。如此重复工作。

网友A:
我公司用这种光电开关改天发个图片上来

楼主:
先谢了 没有图片 把牌子和型号告诉我也可以

网友B:
你这个感应工件位置的最好要用对射的,安装在皮带传输的两侧,这样会比较保险些。漫发射光电感应器,当你的箱子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检测距离如果短,再加上如果周围光线有干扰,他有可能会漏感应

如果一定要用漫反射 尽量安得近些 如果箱子相对于皮带的位置 都是在同一条线上的 那可以用这种 或者也可以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也可以 感应更准确些

网友C: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