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今天从一台三相异步3kw的水泵的铭牌上看到,连接形式角形/星形,电压220/380,电流10.56/5.62,其意思是当电源为220v时,角连,电流为10.56A,当电源电压为380v时,星连,电流为5.62A,是这样的吧?我想问的是这两者,电流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网友A:
电流角型接法是星型接法的1.732。 5,65*1.732=9.7858A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电工书上有介绍的

网友C:
就这么大

网友D:
是否是60赫兹的电机。

网友E:
如2楼所说,应该在y接和角接时的功率因数也不一样吧,所以有此差别

网友F:
设备铭牌上的数据只是做一个参考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角型接法是星型接法的1.732。 5,65*1.732=9.7858A
我也知道有个1.732倍的关系,但应该是在同一电源的情况下,现在是角接220v,星接380,电源已经不一样了,电源已经相差了1.732倍的关系了

网友G:
电源为220v时,角连,电流为10.56A,当电源电压为380v时,星连,电流为5.62A。
这个理解可能是错了吧,是不是应该为:
电源为380V时,角连,电流为10.56A:线电压=相电压,相电流=根号3线电流
当电源电压为220v时,星连,电流为5.62A:线电压=根号3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
铭牌上标识的应该都为相电压和相电流。
错了就喷我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2楼所说,应该在y接和角接时的功率因数也不一样吧,所以有此差别

网友I:
10楼上的错了,同样的功率电压高,电流就小。电压低电流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流好像有点问题,电流应该象2楼所说的那样,不应该多了那么大,建议再仔细看看(10.56A已经大于9.7858A,超过将近8%)
原来的那两个电流值,我只是凭记忆所写,今天又去看了下,是10.09/5.83

网友K:
同意12楼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流好像有点问题,电流应该象2楼所说的那样,不应该多了那么大,建议再仔细看看(10.56A已经大于9.7858A,超过将近8%)

网友M:
所谓星接和角接就是电机的三相绕组,每一组的工作电压,380V星接时三相电流平衡每相绕组各为220V,角接时每相绕组也是220V,但不是单相220V是三相电压互差120度的电压,三相电压380V好找,220V三相电源得专用变压器,就是说三相电源380V好找,220V电源不好找。星接时某一瞬时380V串接两个线圈绕组,那电流就小吗。

网友G:
对于楼上及楼上表示怀疑,这个不应该有换外部电源的说法

网友N:
3相220V一KW大概有3.5A的电流(760V1kw1A电流)

网友O:
角电流是星电流根3倍

网友P:
真是众说纷云,依我看还是二楼说的对

网友Q:
功率=1。732U*I,不同电压,但功率相同。。。。。。

网友R:
那 你想要差距多小?
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G:
一道题目,这么多人做答。哎,也没个老师来个对错。难道是我资质太差,看不出答案是什么?
呼唤武林盟主出现来号令江湖!

网友S:
这是特殊的电机   角接 三相220   星接 三相 380  但是  角接电流是星接的根三倍   基本的换算公式

网友S:
对了  这种电机  绝对禁止  三相380三角形接法   使用   那样会很快  过压  过流烧毁

网友N:
楼主所有的三相异步电机都是可以用2个电压的,380V接Y型如果接在三相220V电压上就要接三角了,电流为(380/220)*1.732,380V接三角可以660接Y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加QQ421755089,或15970297432

网友T:
就是这么回事,我这的电机很多都这样,

网友N:
本来就很简单,大家把这问题说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