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步进指令

楼主(2011-04-06):
FX1N步进指令开始前有一指令  mov k10 d20     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说明,而且在整个程序里再也没用的
d20这个字。大家帮帮忙,如有资料请传一份。邮箱 yhj74115@163.com

网友A:
这是传送指令,意思是把10传送到寄存器d20里去

楼主:
指令意思我明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整个程序 中在也没用到d20,而且类似设备4个,每个设备的程序都有这条

网友B:
如果没有找到,这就成了一条空指令,应该是程序员在写的时候用过D20,后来修改后,把D20取消了,而没有删除这条传送指令。

网友C:
楼上所说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