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6):
求用一空开一时间继电器两接触嚣实现电动机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A:
电路是很简单的基础知识,一般需要三个接触器,你确认要两个?

网友B:
电路图在电工基础的书里就有或者上网查一下,有很多的。不过都是三台接触器,二台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C:
用两台没见过  为了安全起见最好用三台接触器

网友D:
网上有很多的,两个只能用于功率不大的电机。

网友E:
可以用两台接触器,空开代替一台主接触器。我不会在电脑上画图,否则可给你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两台接触器,空开代替一台主接触器。我不会在电脑上画图,否则可给你图了。
空开代替一台主接触器?这划得来吗?一只小接触器才几个钱啊?
空开不适合频繁的分合闸,空开的机械或电气寿命是几万次,而接触器寿命是几百万到千万次!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原理图

网友H:
两个接触器是可以的要选CJ12的和CJ20就能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两台接触器,空开代替一台主接触器。我不会在电脑上画图,否则可给你图了。
空开代替一台主接触器?这划得来吗?一只小接触器才几个钱啊?
空开不适合频繁的分合闸,空开的机械或电气寿命是几万次,而接触器寿命是几百万到千万次!
空开代替的主接触器,不用频繁开关

网友J:
如上图。这种电路仅适用于13KW以下的三角接法的小容量电机,

网友K:
这家伙也太懒了

网友L:
供你参考一下

网友M:
欢迎加入群:32147758

网友N:
两个也可以,只是你连星三角都不会估计有图你也接不出来

网友O(2014-03-20):
回复 网友G:
谢谢 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O:
回复 网友L:
这样不是不用的时候还的关闭空开 ?